【求教】附件autocad中图形怎么转成POWERPCB的outline,谢谢!

楼主(2013-11-19):
大家好:

    请教下附件autocad中图形怎么转成POWERPCB的outline,谢谢!

    附件中的框图是这样来的:用POWERPCB打开protel的PCB文件,然后EXPORT出来。

    框图线是两根线组成的,尝试用PE等AUTOCAD指令都无法将其整合然后导入POWERPCB中转成OUTLINE。

    请各位达人指点高招,如何才能转成POWERPCB的outline。非常感谢!

框图

网友A:
    先炸开,然后再闭合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炸开,然后再闭合试试

多谢关注这个问题!

右键试了下,explode是灰色的,不能使用

网友:
    那就不知道了

网友A:
    要不就在cad里用线沿那些线中间再画一个框,导进去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不就在cad里用线沿那些线中间再画一个框,导进去应该就可以了

    简单外框可以这么处理,如果碰到复杂点的外框就难办了,就是想看下有什么通用方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不知道protel转出来的dxf在CAD里为什么不能炸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