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ayout里的快捷键如何修改成自己习惯的快捷键啊?

楼主(2013-11-19):
请教高手:pads Layout里的快捷键如何编辑修改成自己习惯的快捷键啊?比如旋转元件用空格键,而不是Ctrl+R呢?

网友:
    选中相应菜单里相应操作,在最右边添加相应的快捷键,最好不要和软件本身自带的快捷键冲突

网友:
    下个pads helper 插件吧,功能挺强大的,包括自定义快捷键和属性编辑器。

网友:
    谢谢。我也尝试一下。

网友A:
    习惯了就好  有些离左手较远的快捷键可以设置下, 比如删除键可以设置  我设置的是空格键用来--删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习惯了就好  有些离左手较远的快捷键可以设置下, 比如删除键可以设置  我设置的是空格键用来--删除

    嗯,说得好啊,应该适应和习惯PADS的环境和风格啊

网友:
    可以RECORD一下,把比较麻烦的铺铜查错什么的还有ROUTER里面的导圆弧弄一下,个人觉得还是方便点
1、点击OUTPUT windows 最下面界面找一个红点RECORD点击开始你要操作的东西,
2、完成后在点击STOP,继续在下面这块找保存按钮,
3、记住路径,之后继续2楼的设置自己需要的快捷键,重新打开试一下OK了,
    这种对于本身没有快捷键的可以一劳永逸了!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2014-01-22):
    楼主有找到Ctrl+R移动中旋转的快捷键修改吗?这个没找到,。其它有些可以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