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ads Logic中如何绘制RF GND?

楼主(2013-11-19):
请教高手,如题,一般的GND可以用右键中添加,如果想绘制特别的RF GND,该如何做呢?谢谢。

网友:
在layout里边打开library manager,filter中选parts,下边搜索$,能在pads自带的common库中搜到带$的part。双击$GND_SYMS它打开,在gates中能看到3个gnd符号。  @) Z3 x8 u$ _3 a
那么就可以自己在logic中绘制好所需的gnd符号,添加到$GND_SYMS的gates中来应该就可以用了,试试吧。

楼主:
问题被 高手苏鲁锭 轻松搞定了 很开心,谢谢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