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一般的现象。原理图封装的字体居然是空心的。

楼主(2013-11-19):
求助哪位大神帮忙更改过来。叩谢!

网友A:
你在design template里面看看字体设置,这里只有双击更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design template里面看看字体设置,这里只有双击更改了

design template里面的字体设置是默认的。如图所示。看不出来啊。

网友:
搞不明白了,我这里打开库文件不会出那种效果

楼主:
看来要卸掉重新安装一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