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难学啊

楼主(2013-11-19):
pads有两三年了,怎么还没学会呀,每次画几条线就不想画了。看着像蜘蛛网的飞线一个头两个大,怎么办啊!各位大侠,有木有什么好的学习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心。。。。。。

没压力.

网友B:
    学会模块化 别管蜘蛛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会模块化 别管蜘蛛网

是啊    谢谢指点

网友C:
    ...PADS算是最好学的layout软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PADS算是最好学的layout软件了...

     都是这么说的,可我怎么弄都无法布完整块板的线

网友C:
引用 楼主:
都是这么说的,可我怎么弄都无法布完整块板的线

    模块化做元件布置,尽量避免BGA类扇出后,元件所在位置与扇出线相反.布置元件的时候就考虑到缩短信号线.
    BGA类元件一定要先做扇出,清晰的扇出可以减少无处下手的感觉.
    我个人的习惯是先把板上能看到的短线连起来,关闭地和电源的鼠线显示,这样一会儿板子就好梳理多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模块化做元件布置,尽量避免BGA类扇出后,元件所在位置与扇出线相反.布置元件的时候就考虑到缩短信号线.
    B ...

    这个方法很好!貌似双面板的布线难度高于多层板。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方法很好!貌似双面板的布线难度高于多层板。

双面板没有电源平面,需要给电源走线空间了.地倒是可以铺铜.
多层板一般都是因为有高速元件要好的信号质量或者BGA元件双层板无法扇出
总的来说,我觉得2层板比4层板难布,但是无法和6层以上相提并论.

楼主:
    扇出 没弄过  这该怎么弄呢

网友E:
    简单,找份layout的岗位,不出一个月,包会。

楼主:
引用 网友E:
    简单,找份layout的岗位,不出一个月,包会。

    真的还是假的,不懂可以问你吗

网友:
    真心难学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真的还是假的,不懂可以问你吗

    用心学,PADS很简单的。

网友:
  我也是刚学1个月   都没啥时间  经常有项目  断断续续的

楼主:
遇到知己了   不过我还没搞项目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心学,PADS很简单的。

嗯嗯   谢谢鼓励

网友:
同志啊,能理解你的心情,你学不会主要原因是没有人带你一把和没有平台让你施展

网友F:
PADS两天速成,可以报名

网友:
引用 网友F:
PADS两天速成,可以报名

太夸张了点吧,没有一点PADS基础的可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