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在线求解决。allegro pcb design gxl (legacy)这个版本中的(legacy)代表什么...

楼主(2013-11-19):
allegro pcb design gxl (legacy)这个版本中的(legacy)代表什么意思?
你们启动ALLEGRO后界面是不是这样的?

为什么版本后面会有(legacy),这代表不是完成版吗?
最近把版本改为16.6的后,发现不能导入DXF文件,也不能导入网络表,不知道什么问题,有没有高手碰到我类似的问题?如有碰到,你们是如何解决的?

楼主:
现在发现,在用allegro导入用16.3版本画的原理图导出的网络表,可以导入,但是用16.6自己版本画的原理图导出的网络表,用16.6版本的ALLEGRO导入就会报错。错误代码如下,有没有高手帮忙分析下,是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楼主:
现在发现,在用allegro导入用16.3版本画的原理图导出的网络表,可以导入,但是用16.6自己版本画的原理图导 ...

网友:
    应该不是版本问题,已经验证16.6 S018版本没这个问题。

网友(2014-10-31):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