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 GND引脚怎么布线?

楼主(2013-11-19):
pcb布局时,贴片元件,VCC和GND,有的可以扇出,有的不能扇出。

导致没法连接VCC和GND。请高手指点一二

楼主:
不是布局,是布线。笔误

楼主:
已经解决:
      可能是大家都觉得比较简单,不屑于回答。

      只能自己摸索了,还好已经搞定。

      受mentor高速电路板设计与仿真一书的影响,底层选择negative,负片覆铜。这样按照书的pcb例子。实际生成GND覆铜时,得不到想要的效果。由此,抛弃书中的方法,而选择positive,正片覆铜。但是由于GND的plane边界没有取消,而在SMD布线时,GND引脚的导线,“白色十字”不见了,导致布线时,导线的另一端,直接连接到GND的plane边界,该边界与禁止布线区重叠,导致布线失败。

      此外,个人觉得,对已信号层1,4进行信号线的包地处理时,应该在布线完成后,在进行。而《mentor 高速电路板设计》一书似乎忽略了。

      直接在布线的例子中,给出了包地。导致学习过程中,理解不上去。走了很多弯路。

      个人觉得:  地层,电源层,包地,均采用正片positive覆铜。negative负片覆铜,不太好用。
                       包地应该在布局布线完成以后在处理。
                       pcb的具体流程应该时:布局,电源,地层分割,布线,包地。
      请高手指点一下,上述理解,是否正确?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