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entor自动布线完成后,布通率不到100%,怎么查看没有布通的线?

楼主(2013-11-20):
mentor自动布线完成后,结果显示有2个net没有布通,但是在图中找不到飞线,

求教怎么查找没有布通的net?

先谢谢了!

楼主:
    又只能自己摸索了,在analysis---Batch DRC中检测,然后查看review hazards,unrouted nets。可以查看

网友(2014-09-26):
    看看有没有飞线了,如果有就证明没完全布完

网友:
    lz的自动布线是怎么做的?布的板子复杂吗?效果怎样,小弟也想学学!

网友:
    快捷命令框输入:fnl      再按回车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