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建库的问题

楼主(2013-11-20):
今天在创建元件库的时候,看到以前有人画过的元件库里面,管脚带一个实心三角形,不知道这是怎么设置的,如下图,求大神告知!谢谢

网友:
管教类型选择

网友A:
管脚类型选输入脚就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管脚类型选输入脚就有了

谢谢两位的指导,还有就是原理图建库的时候,不定义管脚的电气特性,可以吗?不定义和定义有什么区别么?

网友:
何谓定义管脚的电气特性?不明白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两位的指导,还有就是原理图建库的时候,不定义管脚的电气特性,可以吗?不定义和定义有什么区别么?

可以不定义的,如果定义了某个pin脚的功能那在画原理图时一定要作为此功能来使用,例如我将1pin设为power的属性,那么在画原理图时就一定要将该pin连上VCC或者GND,所以我一般建封装时我都设为passive的属性,这样画图就没有局限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不定义的,如果定义了某个pin脚的功能那在画原理图时一定要作为此功能来使用,例如我将1pin设为power ...

搜噶,谢谢指教,那以后我也设为passive!

网友:
那个红色的三角形,跟版本有关系,你把PIN设入INPUT型,用16.3打开就会看到,如果你用16.0打开就看不到

网友:
多谢楼上几位的不吝赐教啊,学习了哈

网友:
不建議"不定義"的想法和做法.

這樣的話 , ERC 如何檢查您的電路是否有問題.

网友:
类型选择,楼上均已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