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问一问题,关于参数设定的。

楼主(2013-11-20):
如图:为什么出来前面要有VALUE怎么出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击改·············

我双击改改不了啊。如图 不管是光双击参数 或者双击元器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双击改改不了啊。如图 不管是光双击参数 或者双击元器件。

(属性显示名称)选择第一个确认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