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各位好,想请问一下返回电流和参考平面的问题

楼主(2013-11-20):
本人正在看信号完整性分析一书(伯格丁),看到第7.14节,感到有些迷惑。就来问问了。书中有这么个例子,说信号路径在中途转换所在的层,上图1;书上举例说第2层平面电压是5V,第3层电压是0v。但是书上没有说信号是怎么样的,我一直都是按着前面的传输线零阶模型(纯电容模型)来理解的,所以就觉得如果以0V作为参考,信号的电压至少大于5V吧。这个对吗?

但是我看了于博士的“关于走线的参考平面”一文,又感到很迷惑,
文中说:
“对于PCB上的表层走线,走线和下面的平面层共同构成了电磁波传输的物理环境。这里,走线下面的平面到底是什么网络属性无所谓,VCC、GND、甚至是没有网络的孤立铜皮,都可以构成这样的电磁波传输环境,关键在于下面的平面是导体,这就够了。信号路径是表层走线,所以下面的平面就是参考路径(也称为返回路径)。”;图2

“如果搞懂了上面的逻辑,那么内层走线的参考平面在哪就很清楚了,走线、上方平面、下方平面3者共同构成了电磁波传输的物理环境,所以上下两个平面都是信号的参考路径,也就是参考平面”图3

如果按于博士的话,即使信号是1V(对gnd),返回路径也会存在于VCC(假定是5V)层那里,就是说会有返回电流存在于VCC层。于博士的话能够这么理解吗?如果可以,怎么由零阶模型看这个问题啊,电流怎么从低电势的地方流去高电势的地方?

没什么实践经验,如果例子举得不对,多见谅

图1

图1

图3

图3

网友:
可以用“RLCG局部回流”的观点去理解~~

网友:
还是不要这么分析的好,一定要注意我们讲的信号是交流信号,而电源平面电压VCC是直流。这里,分析交流的时候就不要看直流了。

网友:
    纠结吧,有难度吧。其实真的挺纠结的,我感觉。

网友:
    我也同样在思考这个问题,希望高手出来答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