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var requestInfo = {"data":"","region":"cn","sceneId":"19x5u7lo","token":"1a7447707787472254abef1586d2e8ca","traceid":"1a1c710217583880799537723efdf3","type":"GET","userId":"HpadJlQnz2zSKcSmjXBaqQvjYUvP4jMJIk/ZwGNDNiM=","userUserId":"WeruU5ufDZe3gjqlVm7GsA=="};

网友(2014-03-26):
应该是音频响应没有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也没必要瞎搞,功放电路输出不能超过IC规格书最大输出否则失真倍加,你只求声音大当然什么杂音都有。你 ...

看了所有的回复,就这个比较切中要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