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对两个板都添加独立的route keepin吗?

楼主(2013-11-20):
遇到一个问题,想请问论坛里的各位朋友。
是不是allegro里面的route keepin在一个板里只能进行一次?我现在一个项目里有两块板都需要进行route keepin。

网友:
记得好像是只能做一个route keepin

网友:
Route Keepin - User-defined route keepin, drawn as a polygon, defines the allowable
area for routing. Defined for all etch layers at once. There can only be one Route
Keepin in a design.

网友:
如2L所述:There can only be one Route Keepin in a design.
解决办法:你可以加一个大的Route Keepin框住两个板子,中间多框的地方加个Route Keepout。

网友(2013-12-20):
可以这样做:复杂的板框生成一个route keepin,然后edit shape,连接到简单的板框内,延着板框画出route keepin 。  这样就只有一个route keepin了。 我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n个

   可以有好几个吗 ?楼主的意思是 ?

网友(2014-04-25):
    不能有好几个呢,一个板子只能有一个

网友:
    学习!貌似只知道能画一个route keepin  其他是route out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