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以太网与DDR3差分匹配

楼主(2013-11-20):
如图所示的2种差分阻抗方式中,关于电容的不同连接方式。请问这2种方式有什么不同吗?请大家给与指点。谢谢了

这个是以太网的差分信号的匹配

这个是以太网的差分信号的匹配

这个是DDR3差分时钟的阻抗匹配

这个是DDR3差分时钟的阻抗匹配

网友:
应该第一个是交直流端接,第二个只是交流端接吧!!

网友A:
第一种电容主要是去电源噪声,第二种电容交流端接,主要是降低直流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种电容主要是去电源噪声,第二种电容交流端接,主要是降低直流功耗。

谢谢你的回答。请教下,第一种接法,上拉到VDD,如果下拉到GND,这两种效果一样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请教下,第一种接法,上拉到VDD,如果下拉到GND,这两种效果一样吗?

对于传输线阻抗匹配效果是一样的,但是直流偏置不一样

楼主(2014-01-21):
引用 网友A:
对于传输线阻抗匹配效果是一样的,但是直流偏置不一样

非常感谢你的答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