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PI advisor到底是如何优化Ztarget的???

楼主(2013-11-20):
10金币
PI advisor到底是如何优化Ztarget的???求资料,求指教啊。

网友A:
我找了个资料,你看对你有帮助么?

PI Advisor for Optimized DDR3 Memory.pdf

3.67 MB, 阅读权限: 40, 下载次数: 18, 下载积分: 威望 -5

网友A:
没有亲自做过,简单说下个人理解,仅供参考

首先要设置PDN的目标阻抗,在什么频率范围内满足要求。在软件模型库中选择可能用到的电容的类型,然后系统可以去优化。应该可以选择一定的数量可以对位置优化,或者选择电容种类然后系统可以优化出最少的电容个数。等等。

我的PI advisor是没有破解的,所以没有跑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亲自做过,简单说下个人理解,仅供参考

首先要设置PDN的目标阻抗,在什么频率范围内满足要求。在软 ...

你所说的我做了。但是跑不出结果,跑到最后完成了,result里什么也没有。

网友:
那只有请大虾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找了个资料,你看对你有帮助么?

及时雨啊!!!不过跑一个优化好像要等上两三个小时啊。太受伤了

网友A:
你用的是SIwave7.0么?如果是方便传下破解文件么?
我的PI advisor是没有破解成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SIwave7.0么?如果是方便传下破解文件么?
我的PI advisor是没有破解成功的。

公司的电脑是32位机,只能用到5.0。7.0在宿舍的电脑里。今晚回去试一下能不能用PI advisor功能吧。

网友(点评):
家里的电脑还装工作软件。要向你学习哈哈

网友:
你有打勾 優化電容嗎?  做完會有BOM 幫你選一個比較好的  不過也是重你選的很多個C  中幫你挑

网友B(2013-12-24):
7.0版的PI advisor还没破解成功。
我是用5.01的来做optime的,然后库用的是ASI下Murata的SNP文件。(当然你也可以用ASI的OptimePI直接做,不过我不太喜欢OptimePI的界面)
算法我猜是以下的流程:
生成从VRM到负载的多端口PCB分布式散射参数-->生成snp-->电容贴入所在端口处-->电容snp替换做optime-->达成target impedance
做复杂的大板Optime很要内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7.0版的PI advisor还没破解成功。
我是用5.01的来做optime的,然后库用的是ASI下Murata的SNP文件。(当然 ...

ASI里有OPI?可否分享一下软件和破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ASI里有OPI?可否分享一下软件和破解?

用pubkey.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amp;highlight=16.61

OptimizePI License feature 如下:
FEATURE OptimizePI cdslmd 16.6 permanent 999 SIGN2="1600 0D4A 58BF 87B
    080C 1D00 FADE F841 A56C 94B9 A611 F472 EEA5 D6CE FB6E 0832 \
    BC31 6DF0 16D9 A1C6 48A2 757D C723 F93C AC03 0800 FB04 D4C
    195E C396"
FEATURE Power_Integrity_SuiteC cdslmd 16.6 permanent 999 SIGN2="1600 0D4A 58BF 87B1 \
    080C 1D00 FADE F841 A56C 94B9 A611 F472 EEA5 D6CE FB6E 083
    BC31 6DF0 16D9 A1C6 48A2 757D C723 F93C AC03 0800 FB04 D4C3 \
    195E C3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