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MI中的四对差分线之间是否需要做等长

楼主(2013-11-20):
    求教各位,HDMI中的四对差分线之间是否需要做等长,如果做等长误差多少!!!

网友A:
    我都没有做,只是两根之前相互走好。

网友B:
    不要吗,我们都是要的哦,HDMI不仅做等长,还要阻抗控制。差分对内完全等长,对与对等长,差异我都是能做到最小1mil的。可能不同的产品要求不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都没有做,只是两根之前相互走好。

    以前也都没做过,只要按照差分走都没什么问题,可现在他们测有问题了就说要等长  让绕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吗,我们都是要的哦,HDMI不仅做等长,还要阻抗控制。差分对内完全等长,对与对等长,差异我都是能做到 ...

你做的什么产品,这感觉与产品没什么关系

楼主:
以前我也没做过  现在硬件说测试有问题  让绕蛇形,有点神奇,以前做的N多测试都过了

网友C:
    等长,对内5mil,对间25mil

网友:
    要得  DVI HDMI DP 类似 都要的

网友:
    四对差分对除了CLK对外,还有R  G   B三对差分。图像是由RGB三色混色而成。所以,要求信号能同时由SOURCE端到达SINK端。

    HDMI一致性测试规范中 关于SOURCE端的测量有其中的两个参数:
    TMDS – Inter-Pair Skew  差分对间歪斜(所以差分对间要等长)
TMDS – Intra-Pair Skew  差分对内歪斜 (所以差分对内的两根线要等长)

    对于SINK端虽然只要求测试对内歪斜,但是还有抖动容限测试。所以也要等长。

网友D:
    我们双面板  也没做  照常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们双面板  也没做  照常工作

    能工作和工作的好是两码事。你如果用带眼图功能示波器测一下眼图。效果立现。

网友:
    非常有必要,毕竟要等长,而且还要有严格的阻抗控制!

网友:
    要等长 做100的阻抗

网友:
是要等长的

网友:
    按差分线要求来吧,误差长度尽量小。肯定是最好的。

网友:
    差分线肯定是要的,等长的话没有那么精确要求,在两组差分线之间走根地线,还有就是在打板的时候让打板厂将差分线的阻抗控制在100ohm,参考地要一致,在线下面最好不要走大电流的电源,这样打回来的板基本上可以过眼图,

网友(2014-03-13):
引用 网友C:
    等长,对内5mil,对间25mil

    HDMI中的差分与等长哪个优先? 在图中差分与等长不能兼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