欠压保护

楼主(2013-11-20):
自己了个欠压保护的电路,大家看下是否妥投

网友A:
USB_5V是外接设备的吧?如果短路,AO3415关闭,但是AO3415的体二极管会导通。

网友:
r32, r67取值应该大些

网友:
参考一下,这个电路曾调试OK,有些参数需根据实际情况调整。

不错,经典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_5V是外接设备的吧?如果短路,AO3415关闭,但是AO3415的体二极管会导通。

USB_5V是USB输入,VIN是系统电源

网友:
还可以看到仿真,真是太爽了

网友:
后面那个图应该有问题,这样做不好

网友(点评):
哪里不好呢?

网友B:
后面那个图那个稳压管不知道是什么功用,请大虾门赐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B_5V是外接设备的吧?如果短路,AO3415关闭,但是AO3415的体二极管会导通。

体二极管也是反向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后面那个图那个稳压管不知道是什么功用,请大虾门赐教

就是保证稳压二极管两端电压为3.9V左右,下面的100R电阻是提供反向稳压电流的,稳压管要处于稳压状态需要求一定的反向电流,当VIN<4.5V(忽略了R53上面的压降,理论上的值),稳压管就不会处于稳压状态而方向截止,Q31和Q11就不会导通了,曾实际测试为低于4.3V时才截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保证稳压二极管两端电压为3.9V左右,下面的100R电阻是提供反向稳压电流的,稳压管要处于稳压状态需要 ...

直接用电阻分压的方式不就OK了?不懂为什么要用稳压二极管?

网友:
    这个电路单用在USB供电中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但用在不稳定的电源中(如电池供电,)情况可能就有变喽,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是这样?

请这个仿真是在ORCAD中还是ALLEGRO中仿真?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请这个仿真是在ORCAD中还是ALLEGRO中仿真?

    当然是 Orcad Pspice 啊!!

网友:
    第一个图没有必要这样做。直接用电阻,成本更低,用了个开关电路,但是没有开关的实际用图!

网友:
    第一个跟第二个MOS管控制脚 最好不要直接下地,在三级管集电集跟MOS管控制脚之间串个1K的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E:
当然是 Orcad Pspice 啊!!

    高手啊,请问你那个仿真器Orcad Pspice 是ORCAD自带还是要重新下载这个软件?不会用啊,HELP!

网友(点评):
自带的,我也不是高手 还在学习,坛里教程很多的,下下来看看吧!

网友:
    建议R141串联一个电阻分压给Q8并且R141并联一个1uf的电容避免冲击电流,另外USB+5V最好有个100uf以上的电容,防止插上硬盘等负载对电压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