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IS61WV10248BLL这款sram的请进

楼主(2013-11-20):
最近在弄实时图像显示问题,图像需要先经过处理再显示,中间需要存储器缓存一下。板子上的存储器是sram:IS61WV102488BLL,从网上下载了datasheet,又从网上找到了有关sram的VHDL代码,不怎么能看得懂。希望看到帖子的大牛指点一下。怎么用这款sram实现对实时数据的处理再显示,时序上应该怎么考虑? 感谢!!

网友:
IS61WV25616    用过。
IS61WV10248BLL 这个是1MB*8的片子,20根地址线。
SRAM吗,无非就是地址(A0-A19),数据线(IO0-IO7)和控制线(CE OE WE)。

网友:
reg state;
assign sram_cs = 1'b0;
assign sram_data =we?8'hz:wirte_data;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
if(!rst)
 clk <= 1'b1;
else
state <= ~state;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
if(!rst)
begin
 end
else
egin
        if(state ) //读,
          begin
                sram_addr <= read_addr;
                sram_we <= 1'b1;
                sram_oe <= 1'b1;
          end
       else
         begin //写
                read_data <=sram_data
                sram_addr <= write_addr;
                write_data <= video_data;
                sram_we <= 1'b0;
                sram_oe <= 1'b0;
         end
  end

endmodu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