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ute中加孔和测试点的问题

楼主(2013-11-21):
所有的操作都在route中。打电源孔地孔都是用ctrl+鼠标左键。走线换层用Shift+鼠标左键。

现在同样还是在route中,Shift+鼠标左键打出来的就是过孔。打电源孔地孔都是用ctrl+鼠标左键打出来是测试点,我想了很久,不知道哪里可以改过来??

求高手指点!!

打好的过孔的属性是

网友A:
看图,把红圈中勾去掉。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图,把红圈中勾去掉。就OK了

你这是把测试点变成孔。我压根就不想打出这种做测试点的孔!!

网友:
E, 结束过孔模式

楼主:
解决了!!是我一个小马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