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导

楼主(2013-11-21):
八层2阶的主地为3,5好还是4,6好..

楼主:
  为什么呢?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
对于8层板,觉得3/5和4/6为主地都是一样的效果,关键看高频/高速阻抗线是主要走第2层还是第7层来考虑!!

网友:
这个要看你的高速走线是打算怎么分布的,还有就是对PI要求较高的电源要走那层等,尽量方便做阻抗和增加电源和地之间低阻抗耦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