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star怎样创建新的焊盘(pad)

楼主(2013-11-21):
cadstar怎样创建新的焊盘(pad),网上的很少见的资料及cadstar的help文件也不见介绍!请大虾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参考系统里已经有的焊盘
Add Assignment,填入贴片/通孔焊盘基本参数,再Add Reassignment,配置对应solder resist, paste层尺寸
注意看上方的焊盘图示
Download功能,可以将加载的所有库里用到的焊盘,都显示过来
CADStar的help功能很强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