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同一网络的铜皮与过孔不连接的问题

楼主(2013-11-21):
5金币
allegro 画PCB,分割电源层后发现 VCC3V3的通孔和VCC3V3的铜皮不相连,这里过孔设置是没有问题的,铜皮也是动态的。
如图,请教大家该如何解决!

网友:
可以修改铜皮的属性,应该是属性里面有一个连接方式你没有选对。

楼主:
非常感谢,但能够讲的更具体点吗,是哪一个属性,我被这个问题折磨了好久

网友:
如下图所示

楼主:
按照楼上的操作了一遍,结果还是一样,铜皮和过孔还是连不上。

网友:
看看是不是过孔设置了no_shape_connect属性

网友:
有几种情况!第一铜皮属性没设置好 UPDATA SHAPE   跑一下DBCHECK  第二 是全图都是这样还是只是BGA里面 同名网络 的设置问题

网友:
我也碰到这样的问题,有时候也跟抽风一样.
有的时候修一下铜箔,或跑下DBCHECK就好啦.有时候怎么都不好.

网友A(2014-01-10):
有没有找到问题点啊?我还是遇到这问题,是不是软件BUG啊?只能手动连接了。

bbj

网友:
学习了!等待求解!

网友(2023-11-23):
学习了!等待求解

网友:
    图片不连接的是通孔,单面焊盘的都连上了,设置一下shape的通孔连接就可以。

网友:
    更新一下网络属性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找到问题点啊?我还是遇到这问题,是不是软件BUG啊?只能手动连接了。

    是不是这个电源过孔和上下两个NET的spacing过大,可以画个region试一下,有时候设置的间距大是会有这个情况的

网友:
    是所有都不连接,还是个别的

网友:
试试把过孔的反焊盘都删了?

网友:
shape 属性调整到 Full connet的模式

网友:
    你试试在display-status-update smooth试试,有时候我也碰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