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Allegro SI无法提取拓扑结构,没有任何提示?

楼主(2013-11-21):
    我在SI Setup里面已经把要设置的都设置好了,器件和pin的模型也assign了。probe对话框里面也选择了,但是点击view topology后,SigXplorer中却没有任何东西,提取过程中也没有任何提示?这是怎么回事?请高手指点。

网友A:
    电源和地网络赋值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和地网络赋值试一下

    这个Xnet上的电源和地已经赋值了。

网友B(2013-12-26):
    需要设施元器件的模型

网友C:
    pin logic是否是设置正确
要对应IO INPUT OUTPUT
    拓补结构不需要定义DC也可以提取的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你安装了Ansys的ECAD工具或者Ansoft的Ansoftlink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设施元器件的模型

元器件的模型已经设置了,pin的类型也设置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pin logic是否是设置正确
要对应IO INPUT OUTPUT
    拓补结构不需要定义DC也可以提取的

pin设置了。我电脑上没有装那些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