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图问题

楼主(2013-11-22):
为什么我的图里的箭头指向处只有一个网络,但是会出现节点,而且去不掉?请帮忙分析。。谢谢!!!!!

网友:
这个正常,把线删了重画或再加一次节点

网友:
看你的圖面,R4 和 9284芯片 都沒在格點上,如果畫連接線的時候使用黏在格點上功能,就會容易產生節點。建議你擺放元件和畫連接線的時候,都要選擇黏在格點上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