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电阻与电容是怎样选取的?

楼主(2013-11-22):
如图,这是一个相机的SENSOR电路,电阻R109、R110、R111、R112与电容C139、C140(这里C139、C140是NC)是怎样选取的?C139与C140在电路中起什么作用?这里为什么不需要?是怎么选取的?

网友:
EXTCLK 是输入时钟 ,PCLK是输出时钟 ,R110与C139 ,R109与C140都为 RC滤波,R111与R112 串在是行场同步信号减少电流同时也可平衡前后的电平,,R110,C139 ,R109,C140 选择要看线有没有杂迅(过冲--之类),将杂迅减少或滤除,一般SENSOR R110 R109 上33R电阻,C139 C140 上个33 PF 的电容即可

网友:
这2组RC电路,除了楼上说的功能之外,还有就是EMC的考虑,阻值 22R 33R都是可以的,容值要根据时钟频率以及EMC测试来决定。而且这2组RC电路要靠近源端。

网友:
emc确实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