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OrCAD窗口问题

楼主(2013-11-22):
orcad窗口打不开,只有最小化图标的解决办法。

今天发现我的ORCAD窗口打开之后只有最小化图标,以前也出现过类似情况,那时我是重装的软件,今天终于在网上找到了解决的方法(在此谢谢乐于分享经验的网友),以后不用这么纠结了。

出现这种问题的原因主要是在关闭ORCAD设计窗口的时候不是点击右上角“X”关闭按钮关闭的,而是在ORCAD的最小化情况下在任务栏点击右键关闭的。ORCAD在下一次打开的时候默认显示上一次打开时的窗口。在win xp系统下,在最小化窗口上右键,选择最大化即可。在WIN7系统下,在任务栏最小化窗口上右击没有最大化选项,此时你可以到任务管理器里的应用程序项查看是否有capture在运行,有的话就点击右键最大化,若没有就需要打开ORCAD的配置文件(capture.ini)进行配置。

用记事本打开OrCAD的配置文件D:\cadence\SPB_16.3\tools\capture\CAPTURE.ini,找到[Window Placement]配置选项,修改窗口打开时的大小。(注:修改时需关闭ORCAD软件)。

窗口改为默认大小:

[Window Placement]

Max Position...=(-1,-1)

Min Position...=(-1,-1)

Normal Position=(-66,20,1300,788)     //打开ORCAD时窗口大小。

Show...........=ShowNormal

或者最大化窗口:
[Window Placement]
Max Position...=(-1,-1)
Min Position...=(-32000,-32000)
Normal Position=(0,0,1280,519)
Show...........=ShowMaximized

保存文件。OK!可正常打开了。

网友:
    多亏楼主分享经验,已经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