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的VREF电压内部原理是什么??

楼主(2013-11-22):
如题,设备在低温-40度时U口不能识别,现在抓到VREF电压有问题,应该是1.1V  ,在低温时升不起来,如图,只有一个脉冲。
不了解VREF内部原理是咋样,请各位给分析一下

网友A:
可能要检查下系统的时钟有没有正常起来,各电源电压是否是正常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要检查下系统的时钟有没有正常起来,各电源电压是否是正常等......

电源电压  时钟  复位  都是正常的 ;
今天问了一下同学,说是这个ref是内部与D+通过电阻连接,作为设备枚举使用的。
但是还不太清楚内部是怎么回事  低温为啥电压 就不正常了

网友B:
USB的不太清楚,但是一般IC内部是有一个bandgap产生VREF输出的,但是这个bandgap的特点就是温度特性比较稳定,建议可以查查给bandgap供电的电源是那个?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B的不太清楚,但是一般IC内部是有一个bandgap产生VREF输出的,但是这个bandgap的特点就是温度特性比较稳 ...

我们这个芯片只有3.3V供电,其它的是芯片内部做的转换。你的意思是 芯片内部bandgap的电源有问题?

网友:
常温下让vref尽量高不就行了吗?

网友:
常温正常?如果只是低温不正常那就查芯片电容吧。

网友:
先確認芯片工作溫度範圍有沒有支持 -40度C。芯片工作溫度沒有支持 -40度C,不管怎麼調整USB都不會工作,即使有一、二芯片個會工作,那是算你幸運,不保證你的上千上萬的產品都會順利工作。

楼主:
多谢大家回复,问题正在查找中,找到USB PHY厂家 抓了握手信号后,他们分析的原因是
1.             此时PHY的linestate输出不正常;
2.             SIE检测linestate出错;
3.             SIE检测到Chirp-JK至驱动TermSelect出错;
4.            PHY内部的45R终端电阻或控制出错

对芯片内部的东东一点都不懂,他们说今天给回复,我会及时更新问题结果告诉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查电容

大侠能说的具体一点吗?  查电容是基于什么考虑的?
知道在低温时电流会消耗增大,特意在电源那加了一个100UF的电解,没什么效果。
我们这个芯片有多种封装,我实验了64pin和80pin的芯片且电路不同,都出现了低温U口不识别的问题。

网友D:
有结果了吗?
先看芯片本身支持的工作环境吧。
而且你这个-40°是已经保持一段时间了吧。
芯片如果支持-40°,那么再去查外围的吧,而且MLCC在-40°一般不会有问题,除非你有普通铝电解在用。
希望你给出更多的信息才好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结果了吗?
先看芯片本身支持的工作环境吧。
而且你这个-40°是已经保持一段时间了吧。

USB PHY厂家仿真说是在-40度没有问题,说要准备做FIB测试了,他们正在输出方案。
是在-40度保持了一段时间出现的问题,但是在-10度至-40度之间都出现过这个问题,不一定非是-40度的情况。而且如果我们的设备通电状态下放到低温中,断电再立即上电是没有问题的。
板子原理非常简单,只有一个U口电流,1117电源,和主芯片一个。无钽电容电解电容,全部是瓷片电容。
低温下各种仿真条件:
1.VDD=1.62V ;  VCCA1= VCCA2=2.97V
mos           section=ss
transistor  section=bjt_ss
resistor     section=res_ss
2.VDD=1.62V ;   VCCA1=VCCA2=3.63V
mos           section=ss
transistor  section=bjt_ss
resistor     section=res_ss
3.VDD=1.98;     VCCA1=VCCA2=2.97V
mos            section=ss
transistor   section=bjt_ss
resistor      section=res_ss
4.VDD=1.98;   VCCA1=VCCA2=3.63V
mos             section=ss
transistor    section=bjt_ss
resistor        section=res_ss
5.VDD=1.62V;   VCCA1=VCCA2=2.97V
mos           section=ff
transistor  section=bjt_ff
resistor      section=res_ff
6.VDD=1.62V;   VCCA1=VCCA2=3.63V
  mos            section=ff
  transistor   section=bjt_ff
esistor      section=res_ff
7.VDD=1.98;     VCCA1=VCCA2=2.97V
   mos             section=ff
   transistor    section=bjt_ff
   resistor       section=res_ff
8.VDD=1.98;     VCCA1=VCCA1=2.97V
    mos              section=ff
    transitor        section=bjt_ff
    resistor         section=res_ff

网友(2013-12-24):
期待结果解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能说的具体一点吗?  查电容是基于什么考虑的?
知道在低温时电流会消耗增大,特意在电源那加了一个 ...

最近没上论坛。。。问题解决了吗?对于一般器件来说,电容受温度的影响是最大的。普通Y5V的MLCC或者普通铝电解电容在不同的温度下容值和ESR变化非常大。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芯片内部的原因,做了FIB后低温高温测试都正常了,原因是内部有对温度敏感的器件。
以下是客户的回答,也谢谢大家的关注。
我们这边研究分析后认为,2、3、4点基本上都是纯数字逻辑,而数字逻辑在低温下出错或出现timing问题的可能性很小。因此我们将重点怀疑对象放在了PHY的linestate输出即HS linestate的检测上。虽然在现有工艺模型的各个corner下我们仿真验证都没有发现问题,但考虑到我们linestate 检测所用的比较器中有使用与温度相关的PTAT电流,因此我们推测和低温下该电流有关。
实际上我们对设计进行了恶化仿真与分析,当我们将设计中的电流人为降低到30%后,在低温下仿真会看到linestate的检测出错的情况。原因主要是由于电流过小后比较器中部分器件工作到了压阈值区,比较器增益下降,比较出错。
在FIB方案中我们将该电流增加了一倍,从FIB测试结果看,我们的推测是正确的。但由于现有模型仿真上无法验证到该问题(我们之前应贵司的要求做了各种低温仿真),因此我们推测可能和model的准确性有关,也有可能和生产中poly 电阻的偏差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