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9 连线就卡主不动了

楼主(2013-11-22):
       我用altium Designer 9 走方式设置为 Hug And Push Obstacles ,连线时如果走线过不去正常情况下会有排挤、挤线功能,以前是这样的没问题。

   最近,如果走线过不去,鼠标就卡主了,整个Altium Designer就卡主那里得有10几秒,有点时候就直接卡死了,请问各位有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请帮忙支支招,谢谢!

网友:
    是不是电脑显卡问题啊?

网友A:
    有可能就是因为你走线的时候用的是推挤模式  你在走线的时候 有时候走到较为密集区域 进行推挤的话电脑会进行推挤计算..但是AD的推挤功能不够完善..会对电脑造成很大的负担...一般不建议开启推挤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就是因为你走线的时候用的是推挤模式  你在走线的时候 有时候走到较为密集区域 进行推挤的话电脑会进 ...

    谢谢,刚刚去试了下 改成绕行走线就没了,应该是你说的问题,非常感谢

网友B:
    跟电脑配置也有关,AD挺吃显卡跟内存的,尤其用集成显卡时,内存更紧张。
公司用的是2G内存,感觉经常会卡下,过十几秒就好了。
    家里用的是4G的内存,没有出现卡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电脑配置也有关,AD挺吃显卡跟内存的,尤其用集成显卡时,内存更紧张。
    公司用的是2G内存,感觉经常会卡 ...

    额,还有这原因啊 公司的电脑貌似还是集成显卡,内存2G ,看来配置不行啊。
多谢!

网友(2014-04-04):
    更悲摧,只有1G啊!有时候等几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