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peditong PCB中元器件与边框冲突的问题

楼主(2013-11-22):
在Expeditong PCB进行元器件布局时,一些元器件要放在边框的外面,会出现如下图所示的警告,意思好像是说有冲突,但我看了一些相关资料,是可以放得,请问如何解决,非常感谢!

网友A:
选择途中的项,更新pcb封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择途中的项,更新pcb封装

请问更新封装中的哪个属性啊,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择途中的项,更新pcb封装

额,知道了,选上您划线的那个了,但还是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闭DRC,然后将器件固定;
或者是删除PLACEOUTLINE

非常感谢,删除PLACEOUTLINE是可以了,其实我想了下,改小点也可以的,呵呵,不过还是请教一下,关闭什么地方的DRC啊?我才刚开始布局

网友C:
创建CELL时,PLACEOUTLINE需要比物料实体小,SILKOUTLINE可依物料实体尺寸绘制!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更新封装中的哪个属性啊,谢谢

更新cell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创建CELL时,PLACEOUTLINE需要比物料实体小,SILKOUTLINE可依物料实体尺寸绘制!

嗯,是的,我把PLACEOUTLINE改了,只圈住了焊盘,呵呵,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凡是突出板框的,一般都是关键的器件,有着严格的定位要求。
DRC在EDIT最下面,放置完成后,再打开DRC,慎 ...

哦,现在刚放完,正准备检测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更新cell啊

嗯,知道了,已经更新了,谢谢,但我只在EXPEDITON PCB中直接删掉了placement outline 也能放了,请问这个做法是不是不好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知道了,已经更新了,谢谢,但我只在EXPEDITON PCB中直接删掉了placement outline 也能放了,请问这 ...

placement 提供了一个drc检查的功能,可以删除。不过最好确定插件的位置后将其锁定。要不然后果自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acement 提供了一个drc检查的功能,可以删除。不过最好确定插件的位置后将其锁定。要不然后果自负了:lo ...

en ,谢谢,已经锁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