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0 ROUTER拉蛇形线突然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3-11-22):
pads9.0 ROUTER拉蛇形时,突然发现只能在顶层和底层拉蛇形线等长,但是中间层拉不出蛇形线。是不是哪里可以设置允许拉蛇形线的层?我确定Routing Rules:--Selected layers中已经选择了所有的层允许走线。还有哪里要设置?

网友:
可能是规则有问题。

网友:
    把pcb拿上来就一目了然了

楼主:
    公司的电脑无法上PCB,我试过右击关掉check clearance当然是能走,我检查过clearance规则应该没问题,PADS又不想ALLEGRO那样规则可以分层制定,PADS中制定了规则,在顶层底层内层应该都一样应用的吧?就是这个PCB文件出现了顶层和底层任意一根线右击都能走蛇形线,就是内层不可以。我试过其他的PCB,也是8层的,却是可以走的。所以我怀疑是不是自己不小心动了那里的设置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