镁光AR0130封装接线

楼主(2013-11-22):
有哪位大神设计过镁光AR0130的Sensor吗?datasheet中没有接线说明啊?

网友A:
都是标准的sensor,你有不明白的贴出来我帮你解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标准的sensor,你有不明白的贴出来我帮你解释吧

1.AR0130的SCLK和SDATA不需要上拉电阻吗?看资料说I2C不用的时候需要置高;
2.24脚SADDR是做什么的,datasheet上说是串行总线的地址选择,原理图上接了10K电阻到地?
3.22、17、28、29、13脚,这些信号上为什么有的串联电阻,有的并联到地?
4.datasheet上并没有说要接电阻、电容,原理图上的难道都是经验?

网友A:
引用 楼主:
1.AR0130的SCLK和SDATA不需要上拉电阻吗?看资料说I2C不用的时候需要置高;
2.24脚SADDR是做什么的,dat ...

1. I2C 的时钟和数据线都要上拉,你查一查第8页或13页,肯定已经有上拉电阻;
2. SADDR=set I2C address; 设置I2C的地址,置高为0x30,31;置低为0x20,21;
3. 22,17脚是CPU(DSP)过来的控制信号,22是相对于睡眠,17是RESET,低电平有效,置低是在上电的时候确定它的逻辑;28,29,13是SENSOR发出的控制信号,13是pixel clock,这个时钟信号比较强(大概几十兆左右),一般需要消弱其上升沿,hsync是30-45HZ的时钟(行频),Vsync是Hsync X 行分辨率,大概几十k左右的时钟;
4. D0-D11的信号线接串联电阻,看个人经验。一般来说,Sensor板比较小,我就不会接。

另外,TEST,FLASH, TRIGGER,是调试的时候用的,一般我会把它引出来;
还有最重要的电源部分,你可能认为不重要,所以没有贴出来;但电源部分才是sensor的关键,sensor的质量好坏就靠它。

网友:
顶楼上,很专业!

网友(点评):
「胖的奶奶」會胖是有道理的!^_^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I2C 的时钟和数据线都要上拉,你查一查第8页或13页,肯定已经有上拉电阻;
2. SADDR=set I2C address ...

1.关于I2C的上拉电阻,我看第8页了,有接上拉电阻,但是我看音频那一页IC的用的是TLV320AIC3101IRHBR,里边的I2C也是有上拉电阻的,这样I2C两边都接上拉了?
2.Sensor datasheet没有具体的接线参考,新手的话没有经验,感觉无从下手啊,比如有的信号直接连,有的可能就要加电阻、电容之类的;

网友A:
1. 双重上拉当并联;
2. 你想问什么问题啊?
3. 电源乱七八糟,你得重新看datasheet。
你没有把电源的来龙去脉贴出来,我也无法跟你说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双重上拉当并联;
2. 你想问什么问题啊?
3. 电源乱七八糟,你得重新看datasheet。

2.我是想说datasheet上没有具体的接线,只是说要接到哪里;
3.图片一个是AR0130datasheet上的,一个是电源设计;电源乱七八糟?

AR0130datasheet

AR0130datasheet

电源

电源

网友A:
你的电源有两个大问题:
1. VDDIO接1.8v或3.3v,具体看CPU(DSP)的IO电压,你如果不知道,发你CPU的电源图;
2. 2.8v的LDO的地接错了,应该接数字地。
另外,有不少小问题:
3. VDDPLL, VAA, VPIX最好独立接LDO,也就是,用3个2.8V的LDO来驱动;如果没条件,至少需要3个磁珠加π型滤波来隔离;
4. 2.8vLDO最好从5v输入;另外,应该用高PSRR的LDO;
5. 退耦电容太多,layout的时候,很容易分不清主次,建议简化。

网友:
    顶楼上。SENSOR好坏和电源有很大关系,确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源有两个大问题:
1. VDDIO接1.8v或3.3v,具体看CPU(DSP)的IO电压,你如果不知道,发你CPU的电源 ...

1.VDDIO是Sensor的电源,datasheet上说可以用2.8V的,CPU上的VDDIO是3.3V;
2.我要问下;
    4.PPSR是什么啊?

楼主:
    大神们怎么都不回复了呢

网友B(2014-05-04):
引用 楼主:
1.VDDIO是Sensor的电源,datasheet上说可以用2.8V的,CPU上的VDDIO是3.3V;
2.我要问下;
4.PPSR是什么 ...

    同问VDDIO不是接1.8或2.8V吗,那cpu上的VDDIO接3.3V不会有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问VDDIO不是接1.8或2.8V吗,那cpu上的VDDIO接3.3V不会有问题吗

量产的板子,CPU的VDDIO和Sensor的VDDIO是两个芯片的,会有影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