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模拟差分信号设计

楼主(2013-11-22):
我见过很多官方的设计中,模拟信号的差分输入都没有终端匹配电阻,有些设计中的频率也不低,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内部有终端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部有终端匹配

是吗?但是芯片手册上没提到过

网友B:
你先查查他的终端是什么?他的差分输入阻抗是多少?

网友C:
这块如果频率或速率比较高的话匹配肯定是必须的,少不了的!!

网友D:
好像现在多数的芯片都放里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先查查他的终端是什么?他的差分输入阻抗是多少?

终端就是一个AD转换芯片,没有提到输入阻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像现在多数的芯片都放里面了

确实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块如果频率或速率比较高的话匹配肯定是必须的,少不了的!!

这个我同意。手册已经上传 麻烦帮忙分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