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铜皮间的间距怎么设置啊

楼主(2013-11-22):
pads中电源间或是地间的铜皮间的间距怎么设置啊?

网友A:
setup-->design rules。
网络和网络的间距可以在net中设置。
网络类和网络类的间距,要先在class中创建网络类(2个~多个),并在类中添加上需要的网络。然后在conditional rules设置不同的class之间的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tup-->design rules。
网络和网络的间距可以在net中设置。
网络类和网络类的间距,要先在class中创建网 ...

谢谢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