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pture CIS 导第一方 网表时 出问题

楼主(2013-11-23):
    下图红色方框中不显示 allegro, 也不任何log 信息

网友:
    點邊的 . . 按鍵,選擇路儲存路徑,或是自己在你圈出來的紅色區域自己打出儲存路徑。

网友:
    如果是WIN7系统运行的话要用管理员身份运行,这个问题我以前也遇到过。用管理员身份运行就会出现allegro字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