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k点(光学定位点)设计规范

楼主(2013-11-23):
请问MASK点是不是只能放在主板上,不能放在工艺边上呢?
看到有些教学写说不能放在工艺边上,可是如果主板没空间可放要怎么办?
还有请问SMD 的CPU各位有加上MASK点吗?
有人说要加上,有人说没差别,到底需不需要加上呢?
请各位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
请问MASK点是不是只能放在主板上,不能放在工艺边上呢?

jimmy回复:MARK点也叫基准点。为装配工艺中的所有步骤提供共用的可测量点,保证装配使用的每个设备能精确地定位电路图案。

因此MARK点对SMT生产至关重要。

MARK点按功能作用可分为以下三类:单板MARK,拼板MARK,局部MARK.

你说的放在主板上的MARK点是局部MARK和单板MARK,这是必不可少,必须要放的。

如果有拼板,工艺边也要加MARK点。

看到有些教学写说不能放在工艺边上,可是如果主板没空间可放要怎么办?

jimmy回复:如果主板空间实在非常非常紧张,可以将MARK点做小一点,不要外面的保护环也行。实在不行,就只能在工艺边上放了。

还有请问SMD 的CPU各位有加上MASK点吗?

jimmy回复:如果小于0.5mm pitch的QFP,CSP或小于0.8mm pitch的BGA必须要放。

有人说要加上,有人说没差别,到底需不需要加上呢?

jimmy回复:MARK点也叫基准点。为装配工艺中的所有步骤提供共用的可测量点,保证装配使用的每个设备能精确地定位电路图案。

因此MARK点对SMT生产至关重要。必须要加。

楼主:
jimmy is good guy,thank a lot﹗
再请问MASK点是不是一定要距离板子边缘至少5mm呢?

网友(点评):
是的。最好是5mm

网友:
引用 楼主:
jimmy is good guy,thank a lot﹗
再请问MASK点是不是一定要距离板子边缘至少5mm呢?

至少3mm,mark点相邻的层对应mark投影下背景必须一致,不能让mark一半有参考面一半没参考面。

网友:
    空间允许的情况下,单板的对角线上最好放置防呆处理的MARK点。
    如果空间太密集,也就只能放在工艺边上,工艺边上MARK点的中心离工艺边外边至少要大于3MM。
(在之前的公司,SMT工程师在没有放置MARK点情况下,贴片也OK,不过SMT处理就要麻烦很多了。

网友A(2013-12-24):
    手工焊可以不加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工焊可以不加吗?

    手工焊板就不用了。

网友(2014-12-20):
    看来看去还是不会加Mark点哇

网友B:
我这里有个文档感觉不错,分享给大家

112.63 KB, 阅读权限: 9, 下载次数: 78, 下载积分: 威望 -5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里有个文档感觉不错,分享给大家

    很给力 谢谢

网友:
    Mark 点距板边的距离视公司及机型而不同,我司SMT要求mark点距板边的距离要大于4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