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ORCAD的 NET_SHORT 功能,有谁知道?

楼主(2013-11-23):
请问orcad的 NET_SHORT 功能,有谁知道?

楼主:
如图,NET_SHORT属性,到底是增加到元件属性还是PIN属性?请知道的详细下

网友:
看你貼出來的圖片,是元件裡面的 PIN 属性;所以是從建立元件庫的源頭開始就要先有 NET_SHORT 属性。

楼主:
是增加到元件属性还是PIN属性?

网友(2015-04-06):
有一个疑问,这个net_short元件的封装怎么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