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出网表时出错

楼主(2013-11-23):
导出网表时出现这种错,不知道怎么解决?求指导

网友A:
看來你的錯誤很多(都排到14號了),前面的沒看(13號不完整)到所以不知道錯在哪? 第14號說是無法開啟NETLIST 資料,是最後總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來你的錯誤很多(都排到14號了),前面的沒看(13號不完整)到所以不知道錯在哪? 第14號說是無法開啟NETLIST  ...

前面的都是警告,只有这俩个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