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贴片陶瓷天线

楼主(2013-11-25):
小弟刚开始做wifi贴片陶瓷天线,找了些资料,贡献出来。
大侠有搞过的吗?有什么特别注意的地方吗?

网友:
i贴片陶瓷天线效果不是那么好,比单独的线状天线差;layout的时候,注意阻抗控制和四周挖空。

网友:
陶瓷天线的性能以前听他们说过!!

楼主:
有看到直接把WIFI天线画在板子上的。
手机上应该也是用的陶瓷天线吧,感觉还好.

网友A:
手机上不用陶瓷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机上不用陶瓷天线

那是什么天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是什么天线?

画在FPC板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在FPC板上

 兄弟是做手机的吗?WIFI画在板子上有什么特殊要求吗?

网友(2014-12-04):
    没有人跟帖了吗

网友B:
天线下方净空,不要附铜,微带线做阻抗要求,并且线尽量短,天线周围不要有金属螺丝之类的东西,天线上方最好也保留一定的净空区域,如果有条件,最好用网络分析仪测一下天线的阻抗以及板子的输出阻抗,然后确定π型匹配网络的元件值。其实楼主附的那份天线的资料不详细,没有指出天线不同布局的辐射差异以及方向特性。布局对于性能影响很大。
可以参考一下附件这份,比对不同的布局摆放,天线的性能差异。

好资料!

网友C(2015-03-09):
引用 网友B:
天线下方净空,不要附铜,微带线做阻抗要求,并且线尽量短,天线周围不要有金属螺丝之类的东西,天线上方最 ...

    天线下方所有层净空吗?还是最后一层铺地?

网友:
    天线下面铺地

网友:
这种天线,净空尽量按参考设计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天线下方所有层净空吗?还是最后一层铺地?

不管是什么天线,必须是挖空的,否则信号要被屏蔽。。。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管是什么天线,必须是挖空的,否则信号要被屏蔽。。。

看看这个设计指导,最后一层地没有挖空

网友:
2楼和3楼说的很对,注意净空和馈线阻抗控制。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天线下方所有层净空吗?还是最后一层铺地?

一般的天线都是下方各层全部净空

补充内容 (2015-6-25 18:34):
如果为了方向性,或者将地平面设计成参考面或者反射面,另当别论,净空有利于辐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般的天线都是下方各层全部净空

村田的这份设计指导里却是最后一层留着,是很奇怪啊

网友(2015-06-18):
引用 网友C:
村田的这份设计指导里却是最后一层留着,是很奇怪啊

这个我认为是为了天线信号方向性,不希望无线信号穿到板的另一面,有的产品为了信号覆盖、干扰等原因,是有这种处理的,所以这种情况其实和之前所说的天线下方不铺地,铺地影响辐射性能不冲突。当然,之前说的所以天线下放不铺地说的有些冒失,不好意思,误导了你。其实一些低频天线,是有铺地的。只是做低频少、习惯性疏忽了。
你那份村田规格书里的地处理,我是这样认为的,最后一层地不挖,为了屏蔽、参考(有没有作为信号反射面就不能确定了),上面几层挖地是为了减小寄生电容。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一般的天线都是下方各层全部净空

Really?

网友:
引用 网友E:
Really?

不好意思,上面的贴在里有朋友距离一个陶瓷天线,下方铺地。之前说法比较武断,一般而言,净空相对而言,容易辐射功率,辐射方向更多,但是有的产品为了控制辐射方向、或者为了安装一致性,都有铺地或者贴一些参考介质。
这个事情不好意思,说的太草率了,不好意思

网友(2016-04-03):
很好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