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之间网络的电气连接???

楼主(2013-11-25):
我现在做一个PCB,是三个小板拼在一起做的,故三个板子的原理图放到一个工程目录下,这三个原理图基本方案是一致的,所以里面的元件、网络有很多是一样的。比如第一个图里有RXD1,TXD1,在第二个图里也有RXD1、TXD1。但这两组网络,在PCB是独立的,彼此是没有连接的。。。
现在有几个问题:
      1,在原理图编译时会出现错误。
          duplicate net names wire rxd1. 在不同原理图里有相同的网络名。(我已经在NET identifier scope设置了hierarchical纵向电气连接方式。这种方式,net label的作用范围是单张原理图之内。)
          unique identifiers errors. 这是警告。
     2,在PCB中如果设置才能避免来自不同ROOM之间的飞线连接。。(每个原理图都会自动生成一个ROOM)。

各位,都解决办法没!

网友A:
你这个还复杂很。有没有protel安装文件呀,给我传个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还复杂很。有没有protel安装文件呀,给我传个呗。

有,怎么给你传呀?

网友:
我的贴在你下面,谢谢了啊

网友:
每块板子单独一个工程,画好后再进行拼板。
不同的板子不建议放在同一个工程下布线。除非你把网络号器件号全设成不一样的。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支持5楼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