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定位,把过孔打在四个焊盘中间?

楼主(2013-11-25):
0.65的BGA 18MIL 过孔,4.1mil过孔与焊盘间隙,很难把过孔放到四个BGA焊盘中间, 总是有一边有DRC,请问各位大神有没有好办法,allegro 16.5版本,谢谢。

网友:
设置合适的栅格或者利用手工输入坐标(计算过孔坐标值),可以保证过孔处于四个焊盘的中央位置

网友:
还有一种笨办法。假设焊盘间距为1MM,过孔除非不是过大,都可以不用理会他的大小,先打一个在BGA的焊盘上呗,然后再往右移到焊盘间距39.37的一半,也ix19.685,iy19.685,这时候就在中心点上了,其它的按照39.37矩阵复制就可以了。

网友:
直接fanout不就好了吗

网友:
    楼上说的对,用FANOUT,

网友:
    一种方法就是:软件自动fanout,这种方法一下子就搞定了,不过在fanout前要先改下规则(推荐使用这种方法);

    另一种方法是手动打孔:对于规则的BGA,以1mm的BGA为例:

1.        查看BGA两个PIN之间的间距是多少,然后将格点修改为BGA两个PIN间距的一半;

    2.        查看偏移量,并修改格点的偏移量:将格点改为BGA PIN间距的一半后,随便点一下BGA的PIN脚,在命令栏里会显示该偏移量,将该偏移量对应的x y坐标复制到格点的偏移量中并点击“OK”即可

    这样从BGA PIN脚拉出来的线打孔就可以把过孔打在4个PIN的中心了,而且在BGA里面走线线也都是自动走在PIN或过孔的中间的。你可以把这个1mm的bga格点设置成快捷键,以便以后遇到1mm的bga时可以通过快速切换格点来打孔或走线,而不用每次都通过上述操作来完成,省时又方便!

网友:
    出现DRC可能是焊盘的间距有很小的偏差、比如差0.001MIL。可以把CM里的SPACE再稍微改动下。
打孔的话直接用FANOUT命令吧、把PIN-VIA SPACE设置成CENTERED

网友:
    针对单独的一个焊盘、可以手动打孔、然后测量孔与周围4个焊盘的间距、再手动移动到4个焊盘的中心

网友:
    把原点定在BGA左下角的pin上,格点设置如下图所示,这样四个焊盘的正中央刚好有一个格点。其它的BGA类似。

网友:
    好方法,好技巧,帮顶。

网友:
    我一般是先打好一个,然后在复制

网友A(2015-04-23):
    0.65的BGA 18MIL 过孔,4.1mil过孔与焊盘间隙,请问这个工艺制板厂能做不?我也有个BGA,正在纠结能不能做!

网友:
引用 网友A:
0.65的BGA 18MIL 过孔,4.1mil过孔与焊盘间隙,请问这个工艺制板厂能做不?我也有个BGA,正在纠结能不能做 ...

可以,没问题的。

网友:
    对嘛,直接bga风格扇出,然后中心就可以了

网友:
    为什么不直接拉线点一下焊盘,然后右键add——v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