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移动电源中这块电路是做什么用

楼主(2013-11-25):
    求教移动电源输出端的那8205是起什么作用,才接触移动电源求高手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你查下DW01 pdf就知道了,两个IC 是配合使用的。8205就是两个MOS管而已

网友A(2013-12-28):
    8205是做开关用的 关段输出(0V)

网友(2014-04-02):
引用 网友A:
    8205是做开关用的 关段输出(0V)

    电池保护电路中的MOS管,做开关用

网友:
    彻底关输出用的,不加这个,输出在关闭时电芯电压会过去,导致电源倒充电,手机越充电越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