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接性检查的错误为什么?已传附件

楼主(2013-11-26):
第一次用BGA画图,由于BALL的尺寸较小就将焊盘改为过孔方便走线,4层LAYOUT。
请大神建议怎么处理或者该错误如何消除?
PCBlayout已经上传了。pads 9.3

十分感激!

网友A:
原理还有问题,天线部份布局要改善,建议改用盲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还有问题,天线部份布局要改善,建议改用盲孔。

对于0.3mm的ball大小 用盲埋孔更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