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bottom层放置元器件不显示焊盘

楼主(2013-11-26):
如题,在bottom层放了一个电容,但没有显示出焊盘,是display control中没有设置好吗,我没有找到,请教各位大神,谢谢,如下图:

网友A:
diplay control→layer选项→pads选项勾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diplay control→layer选项→pads选项勾上

额,不好意思,我没说明白,当时的情况如下图,现在去掉display active layer only 便好了,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不好意思,我没说明白,当时的情况如下图,现在去掉display active layer only 便好了,谢谢!

解决就好,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