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移动电源输出端的那8205是起什么作用

楼主(2013-11-26):
    求教移动电源输出端的那8205是起什么作用,才接触移动电源求高手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2014-03-18):
    看原理图USB应该是做输出吧,那么这个MOS管的作用是用来做负载识别和电流检测的,至于原理楼主自己想想吧

    反对!: 5.0 支持!: 5.0

网友:
    反对!: 5
    你这不是误导别人嘛

网友A(2013-11-26):
    8205在哪?恕我眼浊,没见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8205在哪?恕我眼浊,没见到啊

    那6个管脚的就是啊,兄弟知道那图是干什么用的吗

网友:
    原理图不全....找了份原理图看看,那个上面的是异步电源的2个MOS管,不知道是不是你这个

楼主:
    这就是一个移动电源的输出端,不知道那电路干撒用

网友B:
    主回路切断啊,5V的输出通路切断了,不就没输出了吗?

网友(点评):
那为啥不在5V端做开关断开 而在GND端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回路切断啊,5V的输出通路切断了,不就没输出了吗?

    哦  明白了  谢谢

网友C:
    楼主能给个完整的图看吗?没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能给个完整的图看吗?没找到~

    网上很多啊 ,百度文库里面就有一份这个图

网友:
    回复xhk_hlju

引用 网友B:
    主回路切断啊,5V的输出通路切断了,不就没输出了吗?

    NMOS比较便宜,控制也比较方便,功耗也比较低

这是因为MCU的高电平低于5V,在5V那边关断,要额外的加三极管,才可以消除关不死的现象

网友(点评):
我的意思是为啥不在 5V电源处做切断开关处理 而在GND处做

网友(2014-03-19):
    D-、D+ 这么接,是为了连接设备的时候,设备能判断出接上电源了。
    INPUT 负载是否接入检测。
ON/OFF 电源输出控制
AIN0 输出电流采样
就说这些吧,多了就不晓得对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