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端稳压器电子滤波器讨论

楼主(2013-11-26):
        如下图所示,是在书上看到的一个三端稳压器组成的电子滤波器,用于给前级运放供电,其相对于纯粹的7815三端稳压器来说,可以更好的降低输出纹波,使电源引起的噪声更小。

        跟人是这样理解的,一般情况下,运放反向输入端是没有输入的,所以运放也没有输出,方向输入端的电压因为虚短同同相输入端一样为0V,7815的公共端也就为地电位,7815输出即为15V。当7815的输出有脉冲电平时,会通过电解电容耦合到运放方向输入端,调整其公共端电位,从而稳定输出电压。
        但是说实话,也不是很明白在输出端有脉冲时,电子滤波器是如何调整的。我也有在PROTUES中进行过仿真,我将7815的输入设定为15V,但是结果是公共端的电压居然为15.8V(理论上应该为地电位吧?),而输出端因为受到7815输入端20V的限制以及IC本身的限制,为18.5V。个人感觉仿真时错误的。
        请高手帮分析下这个电路,谢谢啦!!!

楼主:
    上图可能不大清晰,现附上PDF文档参考,谢谢

上图可能不大清晰

网友(2014-10-23):
大功率补偿式电力稳压器系统是电信、电力、交通、化工、金融、医疗等行业的主要稳压电源设备,目前国内外许多厂商都有系列产品。
我国自上世纪80年代第1台大功率补偿式稳压器问世以来,通过20年的发展创新,对补偿系列产品已经形成了相当规模的生产能力,并使产品结构、质量等方面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已成为当今大功率稳压源的主流产品之一。然而,中国的电源市场广阔、发展不平衡,特别是加入WTO以后势必将面临严峻考验,为此上海冠多公司及时分析了市场对新一代电源的需求,凭借自己强大的实力,刻苦攻关,坚持高起点技术创新,研制成功了新一代SBW5型大功率补偿式电力稳压器(以下称5型稳压器),本文就5型稳压器极为重要的几个突出优点及研制电源系统的组成进行简要的阐述。

1  市场对补偿式电力稳压器新的主要要求
    1)高可靠性,安全第一,要求平均无故障时间&ge50000h。
    2)具有较宽的稳压范围,负载调整率及较快的动态响应。
    3)功率大于20kVA的稳压器应采用分相补偿调节。
    4)对电网的谐波污染和高频电磁干扰应尽可能地减小。
    5)具有防雷,防浪涌和其它防患措施。
    6)免维护,有遥控接口,可实现无人值守。
2  5型稳压器的构成与工作原理
    5型系列稳压器是在原有稳压器技术基础上进行更新改造的产品,主要面向电信、电力、移动基站等行业。归纳起来它有以下3个显著特点:
    1)针对中国电网的特点,全部采用分相补偿调节设计,补偿量30%。
    2)采用微电子元器件,磁路控制及计算机技术于一体的高新技术,改造了传统的碳刷、触点、机械传动调压补偿方式。
    3)具有防雷等安全措施及遥控遥测功能,实现无人值守与智能化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