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用skill实现zopy shape

楼主(2013-11-27):
近期想写一个小工具,把闭合的line zcopy成shape,但是没有找到关于zcopy的命令,请高手指点。
坐等!!!

网友A:
闭合是必要不充分条件,还需要没有相互重合
如果条件符合,将line转成path然后将path创建为shape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闭合是必要不充分条件,还需要没有相互重合
如果条件符合,将line转成path然后将path创建为shape就可以了

恩恩,目前是这么做的,生成的shape会有void,然后又把void删除,这个办法是不是很笨呢?请问有啥高招?
谢谢

网友A:
path创建的shape怎么会有void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th创建的shape怎么会有void呢

如果我的线是封闭的矩形呢?根据封闭矩形生成shape,中间不是有一个洞啊

网友:
不是把line转成shape,是根据封闭path,创建shape,shape是封闭的没有洞

楼主:
axlSetFindFilter( ?enabled list( "lines" ) ?onButtons "all")
    axlSingleSelectBox()
    d=axlGetSelSet()
    poly=axlPolyFromDB(car(d))
     d1=axlDBCreateShape( poly1, t, car(d)->layer)
上面是主要代码

网友:
这不是取path,是取poly
axlPolyFromDB 换成 axlDB2Path

楼主:
恩恩,我开始是用poly的,然后再把中间void删掉

楼主:
问题解决,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