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复制原理图时怎么保持网络标号不变

楼主(2013-11-27):
从另一张图里面拷贝原理图过来,怎么保证网络标号不变,粘贴过后,原来的XX0会自动加1变成XX1,怎么让他保持在xx0?

网友:
我測試起來不會有你說的情形,不知道是我弄錯你的問題?還是ORCAD版的問題?
9 i4 T- h) @; B) V0 h可不可以搞個圖片來看看,確認不是我把你的問題弄錯了。

网友:
一般情况是ctrl+拖的会自动加1,复制粘贴的不会

网友:
在Preferences中,只选中Auto references最后一个选项框,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