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断电问题。

楼主(2013-11-27):
PCB的工作地通过螺钉孔接到了外壳上,会不会出现断电?

网友A:
LZ为什么会这么想?我大多数都是这么干的

网友:
关键看你螺丝打得紧不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为什么会这么想?我大多数都是这么干的

已经查出来不是这个问题,把机壳地不小心接到电源上去了。

网友:
看你螺丝在PCB上的网络了

网友:
如果是铁盒,有时候还专门出来螺丝孔,增加接触面积,有利于解决EMC,如果是塑料的话那就没这个必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