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天线

楼主(2013-11-27):
闲来无事,拆了自己的手机,发现里面竟然没有天线。WIFI,GPS什么天线都没有,有没懂行的解释下?

网友:
有些天线是FPC的,直接贴在外壳上,靠顶针导通!

网友:
有的可能是金属外壳什么的?通过结构顶好就可以的。如果是GSM频段的话,不需要另外增加天线可以可以打电话了,如果你放置了RF座或者其他东西的话。

网友:
你在机壳上发现没发现有用塑料柱固定的PCB而且和板子通过弹簧(镀金)触点链接的东西,那就是天线。而GPS天线一般都是方块的吧

楼主:
拆的时候忘记留图片了,改天再拆了,发出来大家研究研究

网友A:
先確定你的「雞」有這些能力!

有的「雞」會用 Chip Antenna,它長得像貌似電感黏在 PCB 上。

只不過 Chip Antenna 周圍需要淨空,會較佔面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確定你的「雞」有這些能力!

怎么好久不见超级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好久不见超级狗了?

看到狗大哥一切平安,我就放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