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 中 DRC 检查,报告说Split Plane说没与GND连接上,急急急

楼主(2013-11-27):
如图所示,在AD9中做DRC检查时,报告说Split Plane没与GND连接上,有250之多处,这是什么问题呢?在负片层已经明确的选择连接GND了,请高手指教。急呀。谢谢大家了

网友A:
那些事碎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些事碎铜吧?

应该是吧,但是在PCB上死活找不到死铜了,郁闷啊

网友B:
应该是指负片层的,负片的连接是十字连接吧,试试把负片的隔离环设小一些

网友:
内电层的死铜。
解决方法,改小内电层的安全间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指负片层的,负片的连接是十字连接吧,试试把负片的隔离环设小一些

谢谢。但是我还是看不到死铜在哪里

网友(点评):
除按网友提示的操作外,下面的基本操作可解决你当前困惑...

网友(2014-01-05):
引用 楼主:
谢谢。但是我还是看不到死铜在哪里

推荐一个主题贴:

Protel (Altium) 文章-观后感-->分享-探讨 汇总收集帖
http://www.pcb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56501&fromuid=63313

中汇总64...

最基本的操作是去哪里查看违规说明?

网友:
GND的内层需要切割吗,一般都遇不上这个需求嘛,我觉得不是没连上GND的碎铜,不是孤岛,是半岛,半岛太小了,规则冲突。

网友C:
根据我的经验,这个是你敷铜的线宽和导线的线宽大小设计出现了问题,你可以修改导线的宽度和最大最小值,也可以修改敷铜的线宽宽度,应该是这样,你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根据我的经验,这个是你敷铜的线宽和导线的线宽大小设计出现了问题,你可以修改导线的宽度和最大最小值,也 ...

谢谢。明天试试看